基于FPGA的语音系统

楼主(2011-07-13):
如果采样频率是44.1KHZ,经过数字处理模块产生数据帧是100位的,经过差分放大器,能否在100Mbps的以太网上传输啊??如果不可以,那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法吗??

网友A:
不明白你的数据帧,如果你处理后数据量大了可不可以考虑先传后处理?以太网速度你懂的,达不到100M.

楼主:
这个数据帧是经过4b/5b编码后得到的,除了一些开始结束乱七八糟的就只有左右声道的数据。
先传后处理,不行吧,速度不一致啊。
哎,头疼。。。求解啊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