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光灯电子镇流器中电电压是多少?

楼主(2011-07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不一定,要根据不同规格来区分。

网友B:
一般是用半桥电路,所以理论电压时220整流后电压的一半,也就是150V左右,但是高频会产生过电压,所以峰峰值会比较高

网友C(2011-09-17):
不同的灯不同的电压!还有全电压,一般日光灯220v,镇流器上都有标识你可以看看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