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-boot烧写出现can't download driver to specified address

楼主(2011-07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是不是选择的RAM地址不对,是HJTAG烧的吧

网友B:
我以前好像也碰到过一次,可能是HJAG中定义的起始地址与硬件当中的实际地址出现了冲突(比如某一时刻此地址不能仿问)。解决办法是将整个硬件全部格式化,重新清洗一遍,然后就可以了。或者你将被烧写的硬件起始地址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