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各位:ch375配对的文件系统

楼主(2011-07-13):
目前状况如下:我使用的主芯片是freescale 的coldfire芯片,外接USB芯片是ch375,我需要通过CH375往外部U盘写文件。
问题:由于没有coldfire的lib ,所以需要自己从新做一个U盘的文件系统,请教下大家fatfs或者zlgfs怎么做才能使用在U盘上。
PS:我目前程序里面已经使用了fatfs做SD卡的文件系统。
盼指教

网友A:
文件系统和U盘是两回事。
你这里还缺一个U盘的驱动,因为厂家提供的LIB文件不支持你的目前的环境,所以你需要重新实现该LIB的功能。
这包括两部分内容:
1 有USB-HOST驱动,包括核心驱动程序以及控制器驱动程序。
2 有MASS-STORAGE类的驱动,用于实现海量存储。
有了以上这两部分才能和你的文件系统联系起来。
其实厂家已经出了新的方案,使用CH376将会减少不少麻烦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指点,这两天研究了下ZLGFS的源代码和CH375的底层驱动,由于ch375有有USB-HOST驱动和有MASS-STORAGE类的驱动,能实现扇区的读写,所以认为ZLGFS可以直接应用于基于CH375的单片机读写U盘,只是需要修改下zlgfs的某些函数。
熟悉的人觉得呢?

楼主:
昨晚回去成功把ZLGFS移植到系统了,今晚把ZLGFS的读写函数修改下应该就能实际使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