条码扫描的电路怎么接呀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1-07-14):
先用万用表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确定LED,用数字表测,小值时红笔为LED的正极,然后用电池串电阻驱动LED,经白纸反射后用万用表测试光电管的CE级,小值时红笔为集电极。

网友B:
LZ的字迹比我的好,,鉴定完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