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电倍增管前置放大器

楼主(2011-07-13):
哪位老大能提供下光电倍增管的低噪声前置放大器?
发我邮箱也行,wanghaiyang1005@126.com
不胜感激

网友A:
高阻输入的仪表放大器即可,看看AD620能否满足你的要求?

网友B:
关键是高输入阻抗,去ADI和TI的官方网站选型吧。

楼主:
好的,我去看看

网友C:
浜松有个PMT design handbook.,貌似

楼主:
有吗?我去搜下试试,反正前端低噪声放大器的设计,我现在进行中,即使放大了,后面也要想办法进行滤噪,一般用相关检测法。我是新手,现在就要自己去独立设计,拓扑结构一直找不到,不知道该咋办。

网友C:
你是搞仪器设计的吗?有没好资料啊,分享一下啊。 我搞分析仪器。 给你传个 PMT handbook,第五章讲外围电路的,也有噪声的考量问题。

网友C:
下图是一个简单的前级放大

后面可以接一下滤噪电路,其实可以参考一些弱电流检测电路吧。

楼主(2011-08-15):
回复 网友C:
其实做的就是弱电流检测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不搞仪器设计,他们在聊的就是一个微弱信号检测,只不过前置放大器用的是仪表放大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