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的中断是干什么的?

楼主(2011-07-13):
我想问下关于 pwm中断是干什么的?
如图: 是有什么用的。。我想做一个spwm 初步想法是如果pwm每发生一个波形后触发中断改变一次占空比  不知道是否可行   还有pwm他的中断是否就是每产生一次波形触发一次中断?

网友A:
希望这个中文datasheet对你有帮助

8-Bit Pwm Dead Band Generator 001-66404_PWMDB8.pdf

网友B:
Interrupts
The Interrupts parameters allow you to configure the initial interrupt sources. These values are
ORed with any of the other Interrupt parameters to give a final group of events that can trigger
an interrupt. The software can re-configure this mode at any time as long as Interrupts were not
set to "None"; this parameter simply defines an initial configuration.
• None – No interrupts are set.
• Interrupt On Terminal Count Event –This option is always available; it is set to "false" by
default.
• Interrupt On Compare 1 Event – This option is set to "false" by default. It is always
shown.
• Interrupt On Compare 2 Event – This option is set to "false" by default. It is only
available when "UDB" is selected for Implementation and PWM Mode is set
appropriately.
• Interrupt On Kill Event – This option is set to "false" by default. It is only available when
"UDB" is selected for Implementation and PWM Mode is set appropriately.

pwm每发生一个波形后触发中断改变一次占空比 - 可行
还有pwm他的中断是否就是每产生一次波形触发一次中断?- 可以设置

楼主:
2# Go_PSoC 谢谢了。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中文文档。。对于上述问题,我已经解决了,用的是pwm中断后修改占空比实现了spwm波

楼主:
3# jxin 谢谢。。现在已经实现。。但就不知道这种实现spwm的方法是否可靠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你是说用户模块的是吗?打开其网页如PSoC Creator组件数据手册PSoC Designer用户模块数据手册 在后面的language里面选择中文就可以了,器件的datasheet也是一样

网友B:
你说的可靠是指什么?你试验验证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C:
这个中断是输入还是输出呢?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是输出,用来产生一个中断信号,告诉CPU中断当前的执行,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中要求执行的动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