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体的负载电容这样布局有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1-07-13):
晶体的负载电容这样布局有什么问题?

楼主:
怎么插入屏幕截图?

楼主:
大家帮看看吧

网友A:
R60 紧挨X4 C63C63旋转90度也许更好,这只是个人建议。

网友B:
没问题,可以用。

注意包地,丝印“x4”下方的地建议加个过孔

楼主:
谢谢!
R60,C62和C63是否要求接在晶体和MCU的引脚之间?还是可以如图中放置呢?

网友C:
我一直是把电阻和电容放在晶振和MCU之间,我看的大多数板子都是这么布局的,而且晶振下面要刷白油。

网友D:
线太小,布大点,不知道对不对:lol

网友E:
综合大家的意见,这样布线行不行?

网友F:
敷铜间距多少?0805的电容焊盘之间都敷上了

网友G:
晶振下面的GND就是孤立的一块铜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