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里设置错了

楼主(2011-07-13):
用79F166的液晶时,我只用到了3个COM,是不是象用LED一样,用一个频率去对各个COM端刷新?我用1/4占空做出的结果是点亮8秒左右,灭2秒左右,难道会用这么慢的频率显示?

网友A:
LCD有一个帧频控制寄存器的,控制帧频的,你可以看看是不是你的帧频太慢了。

网友B:
点亮8秒是所有的都点亮还是你需要点亮的地方点亮?

网友A:
是啊,如果是你需要点亮的地方点亮,则是程序出问题了,和LCD driver无关。

网友C:
你下载最新的79F166 spec吧

网友C:
WDT不能关闭

网友D:
对,安装最新的flash库

楼主:
哦,我说明明关了WDT,实际上是关不了的。

网友E:
哦,我说明明关了WDT,实际上是关不了的。
引用 楼主:

是的,WDT常开了e

楼主:
多谢大家,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