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bmba 共享目录登入需要密码,怎么取消啊??

楼主(2011-07-13):
mb, se, TI, AC, IO
我的是xp系统,设置的一个共享目录,配置如下:# ----------------------- Standalone Server Op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
# security = the mode Samba runs in. This can be set to user, share
# (deprecated), or server (deprecated).
#
# passdb backend = the backend used to store user information in. New
# installations should use either tdbsam or ldapsam. No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
# is required for tdbsam. The "smbpasswd" utility is available for backwards
# compatibility.
#

        security = share
        passdb backend = tdbsam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#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Share Definitions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[share]
        comment = root Directories
        path = /home/share
        browseable = yes
        writable = yes
        valid users = smb

配置完后  我重启了samba服务器,也追加了用户smb,但是密码也设了,访问时可以看到共享目录:

但是点击是就是要密码,

所有可能的密码我都试过了,还是没用,怎么办啊??求大侠指教!!!!!

网友A:
你是硬盘上分了一个区来安装linux的吗?这个samba我以前搞过也没整得太懂,不过用vmware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双系统的共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