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脑硬盘修复问题,求高人指点

楼主(2011-07-13):
突然停电,电脑崩溃,从硬盘启动,每次出现XP的滚动条就蓝屏,用WINPE看不到本地硬盘,用硬盘修复扫描后,用WINPE能看到硬盘,只能看到C和D盘的文件,但后面的分区看不到。然后从硬盘启动也能进XP,奇慢,只能看到C和D盘,后面的分区依然看不到。再启动就又跟前面一样蓝屏了,折腾了好几天都没见好,硬盘是个老硬盘,三星的SP0208什么来着,80G的。
该用什么软件来修复?修复后数据会不会丢失?

网友A:
找台好的电脑,把问题硬盘当从盘连上去,先把数据救出来,再格掉,还不行,做低格,还不行,去老婆那里申请经费买新的.

网友B:
“去老婆那里申请经费买新”
经典!!!

楼主:
挂好的电脑认不到这个硬盘,跟WINPE效果一样的啦,还会把好的电脑给挂死

网友B:
dos下,硬盘修复工具,扫描 把坏块屏蔽掉,估计你的硬盘还能起死回生,不过数据吗?估计会丢失一部分的

网友A:
挂好的电脑认不到这个硬盘

应该是主板BIOS来认这个硬盘的.
早期的硬盘有些主板BIOS是不认的,可在CMOS设置中手工输入,找不到参数上网查

楼主:
在DOS下用过硬盘扫描,好像修复不了,就因为修过所以进了一次XP,但修第二遍还是那些坏道,每次修都没变化。是不是有更好的软件?

网友C:
把该硬盘挂在从盘的位置上,同时禁止从盘启动就不会影响系统了,然后照老t的法子处理。

网友D:
先用好硬盘启动xp,再把该硬盘当从盘插上,先插数据线再插电源线,一般xp会自动识别,要不就进设备管理器刷一下。

网友E:
我也遇到过;可惜我的盘被弄栏了。。。:(

网友F:
:L话说我也好多个硬盘被烧坏了,一直就那样没管了··
也不知道去哪里可以修好··

网友G:
SATA的硬盘都能热拔插后“设备管理器”中扫描硬件认出来,,但是IDE硬盘就难说了,还和主板BIOS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