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LN2003驱动继电器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1-07-13):
我在用2003驱动继电器的时候 把com口接5v正电压  8脚接地  选择一个通道输入 对应的输出  不管输入是高还是低  输出一直是低  这是怎么回事啊 2003还需要什么外围电路吗 手册上没说啊  求指教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664771539/QQ/WinTemp/RichOle/VH@QK9O$TUW%C1BKP77)4%I.jpg

网友A:
uln2003是OC输出,驱动继电器时一般是利用它的灌电流驱动。即输出端接继电器负输入,继电器正输入接电源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试了 还是不行啊  输出还是没反应  您能给个图参考下吗

网友A:
2003输入高的时候对应的输出是低,输入低的时候输出端是高阻态,你量的话,是没有值的(用表量,是0,并不是低,而是因为开路),要想是高,得加个上拉。

网友B:
你的继电器工作电源多少伏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是5v的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用1k加了一个5v的上拉 出来的电压还是很小哎
它出来时高阻态可以驱动继电器吗

网友C:
把全部电原理图贴出来,包括驱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好的 我马上画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对了 5v的继电器 我刚才试了  不加驱动  直接用单片机也可以控制 是不是不用加驱动啊

网友C:
10楼:
那要看你的继电器需要多大电流,单片机可以输出多大电流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哦  好的 我试一下

网友A:
这个和你的输入有关。还有你如果加上继电器的话,用上拉不一定能驱动的了继电器(你加1K的上拉,电流撑死5mA,况且继电器还有电阻,驱动不了继电器的,不然还要2003干嘛)。
    象maychang说的。你把完整的图贴出来。

网友A:
7#
我豁出去了!
你的输入是什么,输出接继电器了吗?输入是高的话,输出不管你加不加上拉都是低;输入是低的话,后面如果加继电器,也一样是低,因为继电器的电阻和你那个1K的电阻比起来小很多,它分的电压当然也很小(这种情况继电器是驱动不了的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的 我马上来画图

楼主:
15# jz19900328qq 一个是2003的图 一个是  继电器的图  2003的8脚我接地 9脚接5v正电压  1输入 16脚输出直接到继电器线圈的正段  线圈的负段直接接地  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其他的外围电路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继电器不好画 大致就是这样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大致就是这样  继电器不好画 就随便画了下

网友A:
继电器不是你这样用的,你这个就不是2003驱动继电器了。我的图片贴不上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怎么会贴不上去呢 要不你qq发给我看一下 我的qq号时664771539  麻烦你了

网友D:
16脚输出直接到继电器线圈的正段  线圈的负段直接接地
——这句有问题,继电器一般正端接电源,如5V/12V,负端接2003的输出引脚。

还有,不用的2003输入端接固定电平,防止乱跳。

网友E:
:L这个又这么难么,这么多人都说不得通

网友F:
我在用2003驱动继电器的时候 把com口接5v正电压  8脚接地  选择一个通道输入 对应的输出  不管输入是高还是低  输出一直是低  这是怎么回事啊 2003还需要什么外围电路吗 手册上没说啊  求指教
引用 楼主:

不太可能哦,关键是你的继电器是怎么接的

网友G:
16脚输出直接到继电器线圈的副端    线圈的正端直接接5V,

电流流向:5V  > 线圈 > 16脚(16脚相当地)

网友H:
很怀疑你的继电器是不是DC5V的

网友I:
可以用1413和2003通用,输入可以用4094的信号控制!

网友J:
试一试下图接法,我一般在单片机输出接一个反向器,然后在指令里用0闭合继电器。

网友B:
应该这样用UN2003(MC1413)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如果2003用51的io口驱动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啊  不接有什么后果

网友K:
这样即可,红框内是芯片内部电路,外部连接继电器线圈和电源即可

网友K:
2003用51的IO口驱动,在P0口必须接上拉,其他不是必需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K:
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接上拉呢

网友L:
输出需要上拉,ULN2003A采用的OC门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