熟悉PADS的进来下

楼主(2011-07-13):
这两个图是PADS画的,之前没用过PADS,不知道那些小菱角对敷铜有影响不?会不会造成短路?知道的指点下

网友A:
可以把线修好看点,只要DRC中没有违背最小安全间距就没有影响。

网友B:
怕短路的话就把间距设置的大一点!

网友:
看板材和PCB供应商的制作工艺啦。在有空间的情况下,还是把安全间距拉大吧。

网友C:
把那些小方块设置下,好难看,在option里面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