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驱动测试

楼主(2011-07-13):
电机驱动电路的测试,通过可控硅导通角进行调速的单项电机。
这个驱动电路如何进行有效的测试,电机的干扰很大,如何使用有效的负载代替电机。
各位,说说

网友A:
通过可控硅导通角进行调速的单项电机

本不就不是显线性的

~~~~~后边的各位说说~~~~我很反感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如果进行单台测试没有问题,可是等到测试多台时,出现干扰。有没有能够代替的负载,不使用电机负载了。

楼主:
我想通过,电阻加电感的方式,可是电机的L不是一个定值,是随着磁导率变化的

楼主:
南来的,北往的,千万不要错过的,大家说说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