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计个大功率的可调电阻

楼主(2011-07-13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大家发发言啊

网友A:
用一支固定电阻,耗散功率满足要求,电阻值略小于500k欧(这个数值需要你自己测量),再串联一支数k欧可调电阻。

楼主:
从2k,4k,6k,8k这么调节一直到500k

楼主:
如果采用矩阵,这么做太麻烦了,

网友B:
去趟市场能搞定吧,直接有2W的

楼主:
需要程控的方式,进行控制

楼主:
那位知道有现成的东西,可程控的电阻器,功率1W ,范围0-500K,能应用的电压220V,最小调节量1K

网友C:
楼主在8楼视乎把问题澄清。不过,还是不太清楚: 是负载功率1W?或者是程控的电阻器功率是1W?还有如何应用到220V电压上?
或者你的问题根本不是实际存在的问题。为了论坛闹热?

楼主:
回复9楼:
电阻功率1W,电阻范围0-500k,可程控调节。
之所以提到220V,如果是纯电阻的方式,这个是不存在问题的,如果是电路搭建的等效电阻,可能需要考虑他的耐压220V。

楼主:
说白点,就是一个可程控的电阻器,功率1W

网友D:
1W的去买成品即可。

要程控的话就很麻烦了

网友E:
个人觉得还是要有继电器矩阵的,不过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。例如2+4=6,4+4=8,2+4+4=10
使用几个阻值的电阻合理搭配即可构成500K的电阻了,调节步进2K

网友E:
分别组建NK,N十K,N百K的网络,然后再连接起来即可,矩阵控制还是要有的

网友F:
膜片电阻器+电刷+马达+单片机,封装在一起

网友G(2015-11-06):
最近想做个高压可调稳压电源,317加功率管,但是需要个5W20K功率可调电阻做调压,这个东东淘宝太贵了,能不能找到个电路替代功率可调电阻呢?网上有一篇用运放加功率管做的,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案没?

网友H:
耐压220v是直流还是交流,可调电阻1k-500k,是2端还是3端

网友H:
最近想做个高压可调稳压电源,317加功率管

输入多少伏,输出多少伏的范围,输出电流多少?最好有电路,看看能否改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