邮票孔模块怎么做测试接口

楼主(2011-07-13):
我要做一个测试的PCB底板,测试一个模块2x5的拼版,每个模块是邮票孔接口,PCB底板该怎样与拼板接触固定?选择什么样接插件比较好?

楼主:
我这是要在做治具之前,做个实验版本,验证测试板的电路设计以及初期的模块烧录、测试

网友A:
我也不知道

网友B:
为节省成本就单个做测试,要节省时间就做个拼板大小的测试。

网友C:
看量,做合适的做治具。
别人测晶圆一个上面那么多个裸片IC不都测了?

邮票孔,接触就普通的尖顶针即可

网友D:
教你个办法:买1mm的顶针,做块板子,焊盘做长条型 ,可以焊住顶针的外套管, 2边都焊上顶针,插上针尖,测试模块夹顶针中间,就可以测试了。顶针位置自己根据模块大小来配。
嘿嘿,这个方法一般人我不告诉的

网友E:
教你个办法:买1mm的顶针,做块板子,焊盘做长条型 ,可以焊住顶针的外套管, 2边都焊上顶针,插上针尖,测试模块夹顶针中间,就可以测试了。顶针位置自己根据模块大小来配。
嘿嘿,这个方法一般人我不告诉的 ...
引用 网友D:

这个方法很实用

网友F(2011-09-29):
6楼公认的高手呀

网友G:
外面有人专门做 邮票孔 测试工装的。 很简单的事情。

网友H(2015-02-02):
引用 网友D:
教你个办法:买1mm的顶针,做块板子,焊盘做长条型 ,可以焊住顶针的外套管, 2边都焊上顶针,插上针尖,测 ...

这样测一般模块是可以解决很关键的问题,但是对于接地有严格要求的模块会产生严重的接地问题,不知道兄台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