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-15V到-50V 15V到50V 怎么解决

楼主(2011-07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。。

楼主:
现在有没有什么进展?有啥方案不
2# wumeiping

网友B:
用变压器隔离升压后再加带反馈的线性调整模块,这个方案不知道行不行

楼主:
这可是直流啊 怎么用变压器
4# zhan_lhlw

楼主:
34063才到40V呢
5# gxs64

网友C:
用两片DC-DC就很容易解决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麻烦推荐个啥DCDC啊 我是没找到啊 哪有升压这么高的DCD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