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耦电容摆放问题

楼主(2011-07-13):
假如这个C2电容允许放上去  是C1的效果好 还是C2的效果好 为什么 那个插座是电源

网友A:
第一种方式做好,电流回路最短。小电容起到去耦,储能的作用。

网友B:
支持楼主上面教导@

网友A:
第二种方式,电容器没有起到该有的在作用还适得其反引起电源的振荡。

合理放置电容器很讲究。

网友C:
能否说明一下 为什么C2的放置会引起电源振荡呢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