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转换

楼主(2011-07-13):
请问各位大侠,在AD转换中,为什么要把方波转换为三角波。
电压量转换成时间量是怎么实现的,时间量是什么呢?

网友A:
1、“在AD转换中,为什么要把方波转换为三角波”,AD转换本身对此没有此要求,这应当是你应用的需要而已。
2、电压量转换为时间量,时间量就是时间长度,实现的办法有很多种,最好理解的一种是电压对电容充电,电压值不同,则电容充满的时间不同,测量电容充满的时间则可以求的电压值的大小。

网友B:
长点见识

网友C:
这个问题问的太悬乎了,具体功能,AD转换会有具体的实现

网友D:
请楼主提供这些信息的来源,木有看懂的说。

网友E:
AD转换有很多种,LZ讲的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
比如对一电容充电,1V电压需10000us才能充到某一个值(设为V1),那么5V电压可能只需要20us就可充到V1电压,然后根据充电时间的多少,反向计算输入的电压值

网友F(2011-08-29):
LZ讲的应该是A/D转换中的双积分方法.通过积分把幅度的变化转换为时间上的变化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