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
求指教!AD转换的问题

楼主(2011-07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转换速率:衡量一个样本的转换成数据所需要的时间。即从开始转换到转换结束的时间。
采样频率:采样频率是描述单位时间时完成多少个样本采集(转换成数据)的量。其单位应当是样本/秒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一般采样频率很快,而转换速率较小,是不是意味着采样得到的样本不一定都转换了?那为何采样频率要那么大呢?

网友B:
一般采样慢于转换速度,因为快了也没意义,因为转换还没完成呢

采样不直接使用转换的速度,是为了可控的采样频率。
比如,音频ADC一般有8K,44.1K等

网友A:
TO: 3L
采样频率一般小于转换速率的,即采样间隔要大于转换时间。为的是每次采样都得到一个尽量正确的结果。
在ADC芯片上的规格书上,转换速率不会直接给出,而是以转换时间来表示的,一般都是us级,这个一般都是固定的或可通过分频选择。但是采样速率根据不同功能需求和应用由用户自己决定,前提McuPlayer在4L已经说过。
LZ可以下载一个ADC芯片的规格书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