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看一下我选的DDR和FPGA的组合

楼主(2011-07-13):
我选用的DDR SDRAM 是micron的MT46V32M16-6T,工作时钟为133MHz,FPGA则是Altera公司的EP3C25Q240C8,请问各位我选的FPGA的管脚能符合DDR SDRAM的时钟要求吗?具体应该看哪方面的芯片手册呢?

网友A:
建议直接选个参考设计里用的颗粒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额。。。能说的再详细点么?是谁的参考设计啊?FPGA的吗?官网上是不是一般有推荐啊?可是我还木有找到呢。只看到了一个参考设计是 emi_ddr2_ciii.zip,它所使用的是EP3C120F780和Micron’s 512-MB MT47H32M16CC-3 333-MHz。但是我不想用BGA封装的芯片。

网友B:
你不想用BGA封装的芯片是考虑焊接问题还是尺寸大小问题呀?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焊接问题,不想拿到厂家那去焊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还有就是设计PCB的时候BGA封装的不好画线

网友B:
:o这样从工艺和焊接上难以实现,那你为何当初要选择这样的物料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所以我没有选择BGA封装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