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s系列有没有hmi方案

楼主(2011-07-13):
在现在工控领域大尺寸液晶经常使用,包括触摸方案,lm3s由可借鉴的吗?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您的液晶是多大的?TI的lm3s9b96有9寸屏的demo,另外stellarisware里有免费的GUI。

网友B:
版主的ID真低调

网友C:
HMI 可以考虑sitara系列,硬件带LCD,以太网,串口

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
如果是界面比较复杂的HMI,肯定是sitara效果更好了。

网友D(2013-11-13):
是啊 不然我感觉 应该是会带不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