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双电源运放的廉价解决方案

楼主(2011-07-13):
在模拟电路中运放经常使用双电源,造成成本高昂,ti有没有廉价的方案,

网友A:
也可以用单电源供电的,看你的输入信号的电平范围,可以选轨到轨的放大器。
TI有很多,你可以说说你要求的范围,帮你选择合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