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pLEVER程序警告求解

楼主(2011-07-13):
module feng(clk,start,receive,ctrla0,ctrla1,ctrla2,ctrla3,ctrltri5,multia0,multia1,multia2,adclk);
input clk,start;
input receive;
output ctrla0,ctrla1,ctrla2,ctrla3,ctrltri5,multia0,multia1,multia2;
output adclk;
reg [16:0] clkreg ;
reg [1:0] trans;
reg adclk;
reg ctrla0,ctrla1,ctrla2,ctrla3,multia0,multia1,multia2,gate;
wire clko;
wire chufa;
assign chufa=clkreg[16]; //assign chufa=clkreg[20];
assign    clko=clk & gate;
always @(posedge clk)
begin
adclk<=adclk+1;
end

always @(posedge start or posedge receive)
begin
    if(start)

           gate<=1;

    else

    gate<=0;

end

//always @(posedge nRes or negedge chufa)
always @( negedge chufa)
//begin
  //    if(nRes)
                case(trans)
                0: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0=0;    //state for GB1
 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a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a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a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1: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0=1;    //state for GB2
 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a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a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a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trans<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2: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0=1;    //state for GB3
 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a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a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a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trans<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3: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0=1;    //state for GB0
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a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a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a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trans<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0=0;    //state for GB0
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a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trans<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ndcase
always @(posedge clk)
clkreg<=clkreg+1;
assign ctrltri5=clkreg[16];
endmodule

有这样的两条警告
@W:"E:\feng\main.v":2:10:2:14|Input start is unused
@W:"E:\feng\main.v":3:6:3:12|Input receive is unused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警告呢?我在第二个always里用了啊
求高手解答
要是这个warning不影响后面的我也就不管了,可是有这个warning后面分配管脚都不能分配了

网友A:
刚开始学FPGA吧?建议你别急着写代码,先把数电看三遍,再学HDL,然后再开始设计

楼主:
有人知道这个么?

网友B(2011-08-20):
我知道为什么,楼主可否把isplever给我一下啊  我找这个软件都好久了 一直没下载下来,谢谢了。楼主的问题在与
always @(posedge start or posedge receive)
begin
    if(start)

           gate<=1;

    else

    gate<=0;

end
代码既然是上升沿出发,但是在if判断时却为低时才有效,一旦进入always里面就说明了start为高,所以if(start)是没有意义的,编译器已经优化掉了,所以该always根本没什么意义,所以receive也没用上,就出现了这样的warning,望楼主能给我这个软件,先谢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