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山寨的锘基亚充电器修改(图)

楼主(2011-07-13):
(图片)

楼主:
现在输出 纹波很大 . 外壳上标称是 5.2V实际测量为7.2V  后来 加了一117-5.0V  现在发现 毛刺的 7KHZ峰峰值   有1V  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 把这个毛刺给去掉.

楼主:
花了15块 想用来做  DSP开发板的 电源看到纹波那么大 怕烧写程序的 时候损坏DSP

网友A:
试试,LC滤波 再串个磁珠看看

楼主:
顶上去!
改不好的话 只能给电脑的底座 风扇用了!

网友B:
这图哪来的?像是什么电子杂志上的,或者你买的山寨货难道还会附带图纸??
你这示波器...啥牌子的,截图很漂亮嘛

楼主:
LS  就是这图纸 网上找的  和实物一个摸样

唉  可惜 蚂蚁不在!

看来只能做电脑底座的风扇用了  NND  让费偶银子

今天测下 合众达的5V电源  基本没有纹波 改天截个图上来!

楼主:
不过这么简单的 电路搭出来的电源估计也好不到那里去

可能这个 噪音 和纹波 和哪个 变压器有很大关系

估计是R7两端 要加个吸收电路  吸收 变压器原变的 反电动势!  我已经在输出端并了个 吸收电容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独石104  没有 一点效果!

网友C:
是个常见的原边反馈的ACDC电源,只是把ACDC控制芯片和MOS管改成了RC震荡和三极管而已.

纹波和很多都有关系的,你可以重点检查看看反馈的速度够不够快,如果反馈比较慢的话,纹波肯定很大.

可以尝试着把D1换成快恢复二极管,把C4的容值改小点看看,另外也可以考虑把R8*C2调整一下看看,也可以把Q2换成响应速度更快的MOS管等试试.

当然,隔离变压器的功率密度也要够,可能性是很多的.

网友D:
LZ应该是空载测试的,更可能的原因:
1、原理图中,电源输出端缺少高频滤波电容,加几个100nF独石电容
2、测试不正确

楼主:
这个是正品NOKIA的标称5.0V890MA 的波形

楼主:
这个是合众达的5V输出波形

网友C:
NOKIA原装的电源都是用自带MOS管的ACDC芯片做的吧?
呵呵,至少我见过的好多款都是这种ACDC芯片做的。

你这个6.42VDC不能称为纹波,这是输出电压一个方向偏高造成的,这和原边反馈的方式有关,调节L1\L2\L3线圈比例可以调整,俺感觉NOKIA这个出了输出电压值偏高一点外,波形还是不错的啊。
呵呵,到是合众达那个波形似乎不大好,中间又个明显的脉冲波。
建议你在NOKIA电源的输出级加一个5V的LDO,这样的话,呵呵,5V就会比较准确了,估计效果比合众达的好 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指点 准备继续盖楼

楼主:
改天 把NOKIA原装的电源 测绘出来!

楼主:
里面的PCB 基本和这个一样

楼主:
NOKIA  怎么也用单面板  难道 单面板能省很多钱么??

楼主:
背面哪个8个脚的贴片IC  不一样 我这个是6个脚的IC

楼主:
估计是这个图

网友C:
一般有光耦后就是副边反馈方式了,原边反馈不需要光耦。

楼主:
算了还是 重新买一个电源 手机的电源要是弄坏了 还得买!

网友E:
建议还是去买个吧,别瞎折腾了.

网友F:
用了好几个NOKIA的手机,但充电器都在。

网友G:
这图哪来的?像是什么电子杂志上的,或者你买的山寨货难道还会附带图纸??
你这示波器...啥牌子的,截图很漂亮嘛
引用 网友B:

明显是Agilent的。

网友G:
lz,你这几个示波器截图,时间基准都不一样,怎么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