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分析一下电路

楼主(2011-07-13):
p1.1口可以直接通过上拉电阻驱动9013吗?STC8052单片机

网友A:
可以的,51灌电流大于拉电流很多,另外还有外部上拉,保证可以让Q1饱和。

网友B:
可不可以,看你的继电器的阻值了,太小的话电流太大是不行的,不过话说过来也不会太大了,要不就不用9013了

网友C:
用2个三极管驱动一个继电器//没有必要吧,,,一个三极管足已////

网友D:
上面电路用到2个三极管完全多此一举

网友:
自己做的电路?太不好了

网友E:
2N5551替代9013,去掉Q1

网友F:
8楼好主意

网友G(2011-09-11):
去掉9012,上电继电器误动作

网友H:
10楼说对的
这种PNP+NPN才是51准I/O口的正确驱动模式。

网友I:
看挺多小家电上的继电器驱动都是这样做,好像还和UL什么的有关系。

网友J(2012-06-26):
一个三极管就够了

网友K:
多余多余

网友L:
51四个IO口作输出用时不用考虑其上拉情况
图上看,楼主的意思低电平驱动继电器,直接用一个PNP的管子即可
不过要考虑好晶体管集电极最大电流和CE功耗是否满足设计要求。

网友M:
stc的问题,上电为高电平。必须这样设置

网友N:
10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,这种组合叫达林顿管,只用一个的话刚上电瞬间会有个峰值

网友O:
16楼说的对,但是去掉一个三极管 电路改成pnp的三极管设计就好了,可以去参考周立功主页设计的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