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矢量字体问题!

楼主(2011-07-13):
如题,小弟现在有个问题,需要把WINDOW里面带的矢量字库导出,并把导出的文件用STM32进行解析成点阵数据显示(可以实现任意放大的功能)等功能。主要是涉及到的问题过于复杂,时间较紧,特来请教各位。
    其中有几个环节和注意事项需要请教。
   1 如何把WINDOWS的矢量字库导出。
   2 如何把矢量字解析成任意尺寸的点阵。
       之前听说过LINUX等等代码里面直接有写好的代码,如其他的嵌入式系统或者工具是否有该代码?
       有什么系统能实现这一步也可以考虑是该系统!
   3 能给出实现是想流程也非常感谢!

楼主:
还请高人给点建议,帖子快沉了 自己顶先!

网友A:
windows矢量字库存储的是字符外形轮廓的信息。
显示时使用有专利的Open Type解析算法转换成所需大小的点阵,然后上屏。

可行的解决方案是用VC做程序,抽(偷)取上屏的点阵信息,固化在嵌入式系统的nand里。

至于点阵的大小,综合考虑美观和字库大小吧。

楼主:
需要完整的多个矢量字库支持才行,因为本机可以进行编辑等操作。还有没别的建议?

网友B:
linux下需要freetype库的支持,嵌入式下据说miniGUI可以直接显示汉字.nanoX需要做一些处理,因为nanoX虽然有ttf的支持,但并不能正确显示,需要改一下底层的代码.QT能不能显示不知道.

网友C:
问题是你的STM32有多少M的Flash和RAM,屏分辨率有多大……汉字库一个好几M的应该也有吧。
提取free type源码是一个思路,但那种源码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是严重依赖glibc和gcc的……
一般的小屏终端(例如手机),多准备几种点阵就行了,12x12,16x16……

楼主:
STM32用了个外扩的SD卡作为字库的存储,难点是显示的字体范围较大 ,稍后我给你邮件

楼主:
找到了一个办法,看看是否有不脱的地方。
      使用free type 引擎,属于开源代码!

网友D:
我这里有现成的GB 二级点阵库,直接用算法计算一下地址就可以了。大概160K的样子。是16X8的点阵库

楼主:
谢谢china_fog  因为点阵数是随机可变的,必须要求矢量的才行

网友E(2011-09-22):
楼主,搞定了没有啊

网友F:
ucgui有一个汉字提取工具,可以把windows下面所有的字体提取成字库点阵形式,我用过,你上网下载看看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
STM32用矢量不现实,矢量处理要速度,和大内存

楼主(2011-10-31):
是啊 现在测试了下确实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