钽电容会坏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1-07-13):
一个24V转5V电源,工作电流500mA左右,24V侧的35V 10uF钽电容很容易坏,请高手帮忙分析原因,不甚感激!

网友A:
自己标的用50V 还用35V  钽电容一般选用耐压至少是2倍,
而且容量也小,冲击过大,照成损坏

楼主:
谢谢,这个不好意思,是我笔误,是50V的,一开始试过35V 22uF的很容易坏,换了50V/10uF的
再帮忙分析

网友A:
手册推荐是470uf的,个人认为,输入端最好用铝电解电容,

楼主:
就是空间问题,不能选电解电容,而且钽电容容量大,体积也大,考虑输出功率比较小,24V的电流也就100多mA,应该影响不大,最多也是输出电压质量问题,怎么会烧这个钽电容,我有点想不明白。是否启动电流冲击会导致电容损坏呢?

网友B:
估计就是你用的胆电容质量差,说电压余量不足太牵强了,纹波电流不够倒还有可能。
首先说电容的耐压怎么定义?总提两倍电压,你设计余量要留得足够,厂家生产时就不留余量了或者干脆虚标,
干脆25V耐压标35V,出问题了然后告诉你要留余量,35V的该当17.5V用,这不扯淡嘛!
所谓余量,就是当设计余量为0是基本地、常温下、正常负载下也要能工作,留了余量就能工作得更可靠!

楼主:
有道理,我现在先用10uF/35V电解电容测试,如果电解电容没有问题,那就是钽电容质量有问题,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?

网友C:
钽电容耐上电冲击电流的能力弱,坏都是在上电瞬间坏的; 换成陶瓷电容或输入+24V串一个1欧姆/2W的功率电阻;

楼主:
陶瓷电容的容量太小了,不适合用在这里吧

网友D:
这个确实不是耐压等问题,但是提高大电容的耐压是有好处的。其实,3楼讲的有道理,只是没有把真正原因讲清楚而已。
      这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胆电容只适用于低频滤波,根本不适用于高频,另外,胆电容耐电压冲击能力也很差。
      LZ你做的式开关电源,DC-DC的变换,其频率至少在200K以上。这样,对输入电容要求就非常高了,虽然电流不大,仅100mA左右,但你的电容容量也很小,只有10uF。如果你选用胆电容,那一定会因为损耗问题发热过大,加载上开关电压会有反向尖峰电压冲击,所以很容易损坏。
      如果你选用电解电容,那么也是有很高要求的,一定要选用高频低损耗的。方法就是用电桥100KHz测量电容的容量和损耗值,能否满足使用要求。
      最好的方法就是,你选用贴片无极性电容。其实25V  106(1206封装)就足够了,但要选用K档的(+—10%X7R材质)的产品,它具有低损耗、体积小、适用于高频,温度偏移小,价格低等优势,大概25V  106也就0.06元不含税吧。

网友E:
输入端用贴片陶瓷电容 ESR低,不怕输入端的高纹波电流,电压。

网友F:
11楼所说的纹波电流不足,我认为是正确的,实际上,在DC-DC中,输入电容的纹波电流是非常大的,而输出电容则相对要小的多,所以电容的类型选择要宽一些(但要注意是否需要相位补偿)。
但是,X7R材质的陶瓷电容,106(10uF),25V,肯定不止0.06RMB,这个要好几毛了

网友G:
LZ的24V是由什么设备过来的?引线长否。端口都没有加防护。

是否有高压或者负压。

网友H:
图中电路有问题...

网友I:
不是耐压问题。
2楼是对的。

高电压时不要将钽电容用于低内阻电源上,这是因为钽电解内阻极小,本身却又相当的不耐冲击,很容易因为冲击电流损坏。——所以才有“钽电容一般选用耐压至少是2倍”的说法和用法。
而对于50V ,还是建议不要再电源三用钽电解,否则故障率会相当的高。

输入端最好用铝电解电容,加并小容量的MLCC(多层陶瓷电容)。

楼主:
关于钽电容的耐纹波电流能力差、高频特性不好都有道理,可是很多模块电源和对尺寸要求高的地方,都用钽电容呀,对高频特性,钽电容旁边并的高频电容应该可以分担部分压力的吧。

To:mmax,24V是适配器过来的,引线不太长,应该还好,没有高压和负压,端口没有做特别的保护

个人觉得还是钽电容品牌问题,继续试验中,欢迎大家继续讨论,谢谢!
16楼: 图中电路有问题...
能否指教详细点,谢谢!

网友I:
对于现在的电容,uF级别的话,钽电解并不是最好的选择,也不是最好的性能。还死贵死贵的。
MLCC、固态电容用在电源上都比钽电解好

比如开关电源的输出端纹波,并联MLCC(多层陶瓷电容)的效果是最好的,虽然高压大容量的贵,但是也比钽电容好多了,而且可靠性和性能远远胜过钽电解。

网友I:
18楼孤陋寡闻了,对于"模块电源和对尺寸要求高的地方",高级的模块电源都是用多层陶瓷电容的,有高耐压大容量的大个头产品,但是也是很贵的(价格和钽电解差不多)

至于你楼主位置的图,里面那个10uF/5V的电容明显不应用钽电解,而应该用陶瓷电容。这个规格的还是比较好买的。

网友B:
听到最多抱怨电容会炸的几乎都是钽电容。
有一次我司的一个产品用的钽电容也出问题,生产中有近10%的一上电就炸,跟供应商一反应,马上换货给你,
规格依然是那个规格,结果不炸了!
建议LZ换三种品牌和供应商的钽电容,结果都炸,那就是设计问题了。

网友H:
回复 楼主:

:L   你续流二极管接哪去了。

网友I:
呵呵,LS眼睛很尖:victory:

网友J:
大容量X7R贴片电容就可以了,比用钽电容效果好。

网友K:
陶瓷电容的容量太小了,不适合用在这里吧
引用 楼主:

可以用多个陶瓷并连来解决....如用2个1206 22uF/35V +/-%10

网友L:
钽电容一般选用耐压至少是2倍

网友M:
钽电解太贵了,呵呵 呵呵

楼主:
这个产品确实是朋友让我分析的,我只是半桶水,因为有7-8年没做电源这行了,所以很多东西不知道
多谢朋友们的指点,电路确实有点问题,初看是跟推荐电路一样,那个二极管的正极应该接地,而电路里接到反馈脚了,我跟朋友确认一下是电路图的问题还是实际产品也有错,如果实际产品也是这样,估计这个二极管才是真正造成电容损坏的原因,不管怎么样我会建议他们用xwj说的MLCC的电容

网友N:
开关电源上几乎没有用钽电容的,一般都是瓷片、独石、铝电解电容,楼主可以查下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问题。

网友O(2012-05-22):
是所有的都不行,不是一部分,比例多少,是什么品牌的钽电容?
不良产品的频率特性怎么样?伏安特性又怎么样?产品除了电压及容量,其它(损耗、ESR、ESL、漏电流)电性怎么样?

网友P:
胆电容有高耐压高容量的?我一直没舍得用这类玩意

网友J:
最终问题还是如11楼,钽电容材料特性在高频中内部发热烧毁。

网友:
小体积,大容量陶瓷电容,还有功率电感。日系三大家中。太诱诱电,做得最好。比TDK,村田都好。价格也还便宜。

只是小容量的,不值钱的一些电容,电感不咋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