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微控制器/MCU]
MDK4 编程出错了 无法找到头文件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1-07-14):
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下啊,在此深表感谢。

楼主:
本人刚开始用这个MDK工具,不太懂。。

网友A:
你看看你的文件包含路径对吗?一般是文件包含路径不对引起

楼主:
在线等待答案。。

网友A:
路径中文是可以的,你看看头文件包含的路径对不!

楼主:
因为我.C文件较多,如果每个文件都包含绝对路径,那我每个文件都要加太麻烦了吧。郁闷中啊。。。

网友B:
不大清楚。。你看看你的头文件里面定义是不是正确,还有把双引号改为<>试试。。我记得<> 与“”是有区别的,忘了怎么区分了。。

楼主:
呵呵,各位回帖的朋友,谢谢你们了。我搞定了,找到一个好方法。

网友C:
可以把这个文件拷贝到工程,以后就不管怎样就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了

楼主:
是啊,11楼说的太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