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用输入5v输出正负5v的电源模块?

楼主(2011-07-13):
最好电流在0.1A以上时,负压的偏移小,模块的体积最好小一点,不愿意用芯片搭了,太麻烦

网友A:
你把那+5V的输出端极性反接  不就是-5V了吗?  呵呵

网友B:
芯片是最简单的。。。。。竟然不愿意搭

网友C:
电源模块,还不愿用芯片搭。。。。。。。呵呵。。。

网友D:
楼主你就用个HT7660搭个负压的就可以了,
另一路输入5V,加级LC π滤波还是输出5v即可。

网友D:
或者出银子,我给你做

楼主:
之前用ICL7660搭过,但是这个片子输出能力太弱了,电流稍微大点就有很大的电压偏移,很麻烦
4# 沧海一笑

网友E:
把它放大

网友F(2011-09-23):
问下如何极性反接,我刚入行,不太懂哈。

网友G:
有集成的DC-DC模块 看起来有点像继电器那种

用充电泵也行

网友H(2012-02-11):
可以使用TPS65130或TPS65131,单个芯片实现正负5V的输出。输出最大电流分别0.8和2A。

http://www.ti.com.cn/product/cn/tps65131

http://www.ti.com.cn/product/cn/tps65130

网友I:
稳压芯片撒,简单实用。。。

网友J:
直接用一个电压转换芯片MAX660,很方便!!!

网友K:
你看用34063,这个东西好!!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