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侠们一个关于电风扇的调速问题

楼主(2011-07-13):
其实就是关于单相电动机调速的问题,平时见电风扇有无级调速的,请问是怎么实现的呢?不会跟三相电机一样,变频调速吧,那样成本也太高了吧

网友A:
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,就可以实现调压,也就可以实现调速功能。

网友B:
用的是可控硅调相法。

网友C:
新的无页风扇是用NMOS驱动直流无刷电机.SPWM产生三相交流电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春阳前辈,能给详细介绍一下调相法调速的原理吗?就是在交流电过零的时候通过控制导通角大小的办法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单相电机的转速是不是n=60 f(1-s)/p ?那他的调速原理跟三相电机调速有何不同

楼主:
2# wangjun3024 你说的这种办法类似于直流电动机的PWM波调速,但是在交流电动机中适用吗?

网友D:
有一种成本很低的调速方法,不牵涉到软件,用 硬件调速,简直就是快准狠,在知网上见到过。就是用vf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