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帮忙看下这个电路图,lm386的

楼主(2011-07-13):
这个电路图中的各个电容有什么用,其中的220uf,和47uf能用电解电容代替么,电容值相同的,

网友A:
C3用于隔开前级输出信号中的直流分量。
C1和R7用于控制该级增益和带宽。
C8用于隔开本级输出的直流分量。
C3C8C1均可以使用电解电容,须注意极性。

楼主:
谢谢了哦 看了下lm386的手册 1 8引脚直接接10uf电容使增益到200,明白了,c1和c8都是阻直流,通交流的,他们的电容值可以换成其他的么?c3和c8都可以换成电解电容?换上去之后极性是不是都是左正右负?

楼主:
我手里没那三个电容的贴片封装,只有电解电容,可以代替么?

网友A:
“换上去之后极性是不是都是左正右负?”
除C3外,手册上已标明极性。C3极性应该根据前级输出信号来决定,通常前级与LM386共用电源,C3应该左正右负。

楼主:
谢谢了哦 重新做一份电路图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