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帮忙看下这个放大电路lm386的

楼主:
这个电路图中的各个电容有什么用,其中的220uf,和47uf能用电解电容代替么,电容值相同的,

网友A(2011-07-14):
音频功放电路。
2、3、5脚是一个运算放大器。2脚input-,3脚input+,5脚Vout。
4脚接地,6脚接VCC没什么说的。说下另外几个脚:
1、8脚之间串接一个电容和电阻,是用来调节放大器的增益大小的(即放大倍数)。串联的好处是放大倍数能在20(26db)~200(46db)之间可调.
5脚旁路上加串接RC是为了补偿音频信号。
电容应该可以用电解电容的,毕竟47uF和220uF都已经是很大的了。通高频虑低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