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容的阻抗,看书不明白的地方

楼主(2011-07-13):
各位老师,大家好。以前在《电路》的书上看到电容的阻抗公式为

而在模电的书上关于RC低通电路的描述如下

照上面的说法,那电容的阻抗不就等于 了吗?与到底哪个是对的?

楼主:
这个j怎么变到分母去了,还有那个负号怎么没有了呢?谢谢

网友A:
哈哈。楼主把高中数学忘了,j就是虚数的i,因为在电学里容易跟电流i混淆,所以变身成了j,j*j=-1,两个式子是一样的哈。

网友B:
j在分子或分母,与负号有一定的关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⊙﹏⊙# 是哦,明白了。第二个公式分子分母同时乘以j就等于第一个公式。可是,老师,他为什么要用两种表示方法啊。直接全部用第二个不是更方便。省个负号。

网友C:
两个式子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:$没想到这么简单,偶都忘记了。结贴!谢谢3位老师了!

网友B:
复数就是这样,因此,两个式子都没错

网友D:
这个好像是数学问题吧,把复数好好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E:
这个是简单的数学变换!两个式子是等价的关系!

网友F:
鄙视一下

网友G:
我也进来看了一下,发现没有价值

网友H:
:lol  高数啊,,,

网友I(2011-09-08):
这个。。。复数的计算不就是这样子的吗?

网友J:
简单的复数运算而已,j*j=-1,所以两个都是正确的

网友K:
温故而知新了

网友L(2012-08-03):
额?这你都忘了。

网友:
正常算俺都把那个J个忽略掉,俺不关心相位,和功率因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