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版主个问题

楼主(2011-07-13):
1。现在弄款低功耗的电路,按键电路上拉电阻我设为1M,减少功耗,不知道有没有影响。
2。无线收发的,433MHZ的和2.4G的接收距离长短跟工作的频率有关系的吧?
3。当IO口为推挽强输出状态,驱动能力特强(>20mA),这个时候这个IO输出高电平对地短路,这种情况会不会烧毁IO口,我个人觉得虽然是推挽输出,不过能力受限于20mA,应该是不会烧毁。
4。CMOS CMO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,输入电阻极大,对于干扰信号十分敏感,因此不用的输入端不应开路,接到地或者电源上。
输入电阻极大,对于干扰信号十分敏感’这句话怎么理解啊,
以上四个问题,请版主多多指教啊:) :) :)!!

楼主:
等了一天都没人给解答啊:'(:'(:'(

网友A:
版主忙着呢,我先答一下吧:

1,不要接1M更省几个微安
2,跟供电电压有关
3,一个不坏,多几个就坏了.
4,因为电阻极大,感应的电压值可能达到电路发生改变状态的生效电压值,引起误动作.

网友B:
解答:
A1、不好说,要看你的具体电路,一般上拉电阻不会用那么大,MCU的常规IO在默认配置时是弱上拉的,内部等效数十千欧的上拉电阻,无需外接上拉,除非需要更强的上拉,那么此时应该用比数十千欧更小阻值的上拉电阻。
A2、如果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相同,那么433MHz的信道传输距离长于2.4G的信道,因为频率越高衰减越大,常规环境下的传输多经现象也更明显。
A3、很可能会导致IO烧毁,20mA输出能力指的是保持IO电平逻辑的前提下的最大额定输出,对地短路的话,电流会更大,所以不准许这种情况的出现。
A4、输入电阻大意味着一点能量就能感应出足够高的电平,会影响到电路的输入逻辑状态,想想欧姆定律,所以CMOS电路的空余输入端要接固定电平。

楼主:
在此谢谢何工和chunyang的解释。非常感激啊!:handshake
    有个不解,‘输入电阻大意味着一点能量就能感应出足够高的电平’,这个能量是指什么?磁场能在电阻上产生电流,导致在电阻上面产生了压降,是这样的吗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