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BDX53C组建的过压保护电路问题~~

楼主(2011-07-13):
谁能帮我详细解释一下BDX53C工作的过程,该电路输入电压为DC5V..谢谢

楼主:
D13是5V的稳压管..

网友A:
并联稳压,要求电源输入有一定的内阻。

当端电源大于一定值时,稳压管导通,让Q5导通,流过电源内阻的电流增大,电源内阻上压降增大,所以端电压就降下来了

网友B(2011-11-10):
楼主这个产品是矿用本安电路的过压保护对吗?

楼主(2012-05-01):
是的呢,矿用的本安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