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MSP430输出2M的方波

楼主(2011-07-14):
用的IAR,听说默认的机器周期只有1us,不知能否对MSP430F449设置,使他输出频率为2M的方波信号

网友A:
用DDS芯片和FPGA

楼主:
不想用DDS芯片和FPGA

网友B:
你把430的工作频率设高就可以啦

网友C:
你用定时器,定时时间为1/1000000=1us,打开定时器中断,每进一次中断就取反一次输出,就行了。

网友D:
用430自带的PWM输出功能。

网友E:
需要有8M的外部高频时钟源。

网友D:
嗯,PWM占空比设为50%就可以了。

网友F:
推荐楼上方法

楼主:
为什么呢

网友F:
因为自带的定时器A的PWM功能,其输出是在后台执行的,主函数中只要初始化就行了。

楼主:
能给个参考代码吗?

网友F:
void main()
{
  unsigned int i;
  BCSCTL1&=~XT2OFF;             //开启高频振荡器8M
  do
  {
    IFG1 &=~OFIFG;
    for(i=0xff;i>0;i--);
  }
  while((IFG1 & OFIFG)!=0);     //消除振荡器失效标志
  BCSCTL2|=SELS;               //选择AMCLK时钟的频率为8M;
  TACTL=TASSEL1+TACLR;          //选择PWM产生的时钟源为AMCLK
  CCTL2=OUTMOD_7;
  CCR0=4;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输出频率为8MHz/4=2MHz
  CCR2=2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占空比
  P1DIR|=0X08;
  P1SEL|=0X08;
  TACTL|=MC0;
while(1);
}

网友G:
4系列是不是最高只能到8MHz?

网友A:
貌似430的片子都有mclk/sclk输出端的,将频率分频后输出,成不?

楼主:
不知道了,我再琢磨琢磨吧

网友H:
搞个2M有源晶振

网友I:
回复 网友C:
1us取反一次,是0.5MHz

网友J:
用软件方法就别指望了,就算是中断也是要响应时间的。

网友K:
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配置 MCLK 或者SMCLK 输出就好了 430 的IO口有直接输出ACLK、MCLK、SMCLK的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