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请问一个交流和电池切换的问题

楼主(2011-07-14):
我刚才搜索了以前的帖子,但是跟我现在的情况不太相同,故此请教各位大牛:A路输入是从一个适配器来的,从交流220V转为直流24V
B路是1个锂电池,25.2V-20V,20V以下后自动停止供电。

我现在想要的结果是:
当有交流时交流供电,并给电池充电。当没有交流时电池供电,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电池在开始阶段电压会高过交流1.2V,而且负载电流还比较大,2-3A的样子,请问怎么实现电压的无缝切换啊?

以前的帖子都是交流部分电压高过电池然后直接用二极管或者Mos管,而且也没有实现电池自动充电,有大侠提供思路吗?

楼主:
如果在电池路上用1个二极管降压的话将会产生3w左右的功耗,太大了,A和B切换后的最终输出会到1个DC-DC模块。

楼主:
可以这样么:
我在A路加一个电压检测的片子,当检测到电压丢失时用1个MOS管打开B路供电,否则MOS管关闭,B路供电被截断。可以么?
但是如何实现电池自动充电呢?

楼主:
或者用继电器可以么?A路输入存在时常开点闭合,无A路时常闭点打开,通过B路电压,
但是这样会不会存在严重的功率损耗问题》?

楼主:
而且继电器好像也不能无缝衔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