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荷放大这样的电路设计制作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呢

楼主(2011-07-14):
请有了解的师傅 讲解几点吧
谢谢了

网友A:
1,反馈电容应用低温度系数的云姆电容
2,运放的输入阻抗要高
3,信号电缆用屏蔽线,屏蔽层在传感端悬空,在运放端接信号地
4,运放输入回路和反馈回路加保护地(裸铜,最好裸金)
5,反馈电容并一高阻,给运放提供偏流路经
6,低频精度取决于反馈电容容抗与反馈电阻的比值,如10Hz1000pF电容阻抗仅16M欧,为1%,反馈电
    阻要1.6G(包括反馈路径绝缘电阻,PCB、反馈电容、反馈电阻、运放表面漏电)
7,屏蔽接地
8,运放的PSSR要高
9,电源纹波要小
10,传感器的频响要好
11,传感器的安装,表面要平,与被测物的作用力要刚性传递
12,传感器的质量要小于被测物质量的1/10,越小越好,但灵敏度低
13,传感器信号电缆质量要轻
14,传感器除与被测物接触外,不要用外物顶压,除非被测物质量很大
15,测量本底噪声要小,如小于0.01m/ss
16,运放偏流要小

彭建学   上海

楼主:
这些是不是微电流要注意的啊

电荷放大也是如此吗
通过电容积分那种 ,电荷放大

网友A:
不太一样
1,电荷放大器只能放大交流
2,电荷放大器检测交流信号,输出交流信号均方根值,同时应对交流信号进行时域和频域分析
3,测量速度,要对加速度积分,测量位移,对加速度两次积分。
4,低通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应符合标准

彭建学  上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