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odelsim] Xilinx v6系列dds IP核问题

楼主(2011-07-14):
初来乍到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:
最近我在用V6做edgeqam,其中要用8个dds合成ad9739的ddr数据。
目前在用dds输出单音信号进行调试,调试时发现一个问题---8个dds输出有时会不同步(一个sin是用8个dds输出拼凑而成,)。chipscope截图如附件 err_u4,其中可以看出u4的应“左移”一个clk周期后纵向来看相位才是连续的。且dds只有在改变“相位增量(phase Increment)”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此类问题,我试验过"programmable"型和"streaming"型数据输入形式,都有这个问题,希望各位能帮忙分析下,谢谢:)

网友A:
没用过,不敢妄论

网友A:
;P我都顶过了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帮忙,我再简化点说:
就是想让8个dds同时输出,我的clk和数据信号都建立好了,然后吧rst信号从逻辑高置为逻辑低,dds开始工作,但是发现8个dds有一定几率不同时工作....这个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了呢?

楼主:
rst是dds的 rst管脚

网友B:
谢谢各位的帮忙,我再简化点说:
就是想让8个dds同时输出,我的clk和数据信号都建立好了,然后吧rst信号从逻辑高置为逻辑低,dds开始工作,但是发现8个dds有一定几率不同时工作....这个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了呢? ...
引用 楼主:

听说去好像不难哦,就是8个相同的东西同时工作嘛.
不过我没用过这个IP,不敢妄言.

可以试试2个dds,看能不能同时工作.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一直慢慢调调,如AutoESL所说的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