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比较器的问题

楼主(2011-07-14):
如图,在面包板上仿真的时候,当RV1用78K,RV2用68K时运放输出为高电平3点多V,这没问题,但是当我调节RV1小于68K,大概是65K左右时,运放的输出应该是低电平才对,但是实际输出却是2.6V左右,即使RV1换成330的电阻,输出还有2.3V,大家帮帮忙啊,实在不懂啊

网友A:
原理上没啥问题 你再调试下
测量一下运放的输入端对地的电压

楼主:
是不是LM324不好调零?

网友A:
LM324没有调零的管脚。
再说,输入失调也不可能有你主贴里描述的这么大。

楼主:
好像是因为LM324输出的低电平为2.5V左右

网友B:
看一下仿真用的电源和地有问题没有,在电源为5V,地位0V的时候,输出高电平在3.5V左右,低电平几个毫伏。

楼主:
换LM339后也一样...

网友C:
输出有没有上拉?

网友C:
R1和R2的阻值是100欧,换大一些的试试,与你的变阻相差太大了

网友D:
换LM339后也一样...
引用 楼主:

那就是输出端有外连电路把电压钳位了.   断开外部电路试试

网友E:
输入点电压太高,根据LM324资料,输入电压为VCC-1.5V,按你的参数可以近似认为VIN=VCC,

网友A:
看了LS的说法,我刚刚查了一下资料。
其中有一项参数Input Common Mode Voltage Range,这个需要引起重视。
虽说差模电压未超限,但是共模电压已经超出了范围了。

楼主:
好像就是这个原因,用4点多V的输出为2.5,用3V的输入输出就变味1V,那如果想用5V电源应该怎么得到低电平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