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开启计数器之后,捕获中断标志位置位,为什么?

楼主(2011-07-14):
如题,如果开启计数器,4个捕获中断标志位置位,可是我没有使能捕获中断啊,同时更新中断标志位也置位啦?这是什么原因呢?请大家指导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没有使能中断,中断标志位也可以置位。中断标志位只是表示相应的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