圆形3.5毫米 A/V插孔连接器

楼主(2011-07-14):
泰科电子推出了圆形3.5毫米 A/V插孔连接器。该技术使设计更加灵活,可根据客户具体要求进行定制。

网友A:
这个有什么特殊之处呢?

楼主:
采用灵活的平台设计,其3.5毫米A/V插孔分为不同版本:带卡圈或不带卡圈的(也就是外壳后面部分),长方形卡圈或圆形卡圈的,带开关或不带开关的

网友B:
其灵活性使该技术能够在许多客户项目上得到广泛应用

网友C:
是啊,不仅可以用在消费/移动设备上,还可以应用到工业和汽车行业中。

网友D:
该产品还有什么其他特征

网友E:
采用最少量的元件数量和低成本端子设计,这使得该产品在加强产品质量的同时极具成本效益。

网友F:
谁给个图呢

网友G:
这个图有图解嘛

网友F:
这个图有图解嘛
引用 网友G:
这个还要啥图解啊

网友H(2011-09-29):
路过的留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