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拷贝的最快方法

楼主(2011-07-14):
arm芯片支持数据的最快拷贝,可是到了C这边以后,不知道怎么能更高速度的拷贝了,比如从一段内存,拷贝72个长整型数据到另外一段内存,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高招没有。现在72mhz的时候用了699个指令周期。

网友A:
8位BYTE节复制
void __memcpy_fast( uint8 * to, uint8 * from, size_t count)
{
if(count==0)
{
return ;
}

size_t n = (count + 7 ) / 8 ;

switch (count % 8 )
{
case 0 :
do {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7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6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5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4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3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2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1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} while ( -- n > 0 );
}
}

32位DWORD复制
void __memcpy_uint32_fast( uint32 * to, uint32 * from, size_t count)
{
if(count==0)
{
return ;
}

size_t n = (count + 7 ) / 8 ;

switch (count % 8 )
{
case 0 :
do {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7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6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5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4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3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2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case 1 : * to ++ = * from ++ ;
} while ( -- n > 0 );
}
}

网友B:
3楼代码好怪....

网友C:
3楼代码好怪....
引用 网友B:

3楼的代码不但怪而且效率低下,同时还隐藏了一个大的BUG;另外是否能通过编译都难说。

楼主:
同意楼上各位的说法,三楼的代码的确怪异的不得了。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
网友C:
同意楼上各位的说法,三楼的代码的确怪异的不得了。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引用 楼主:

三楼的思路还是不错的。

网友D:
三楼的是一个达夫设备
是一个关于速度优化的经典算法

网友A:
大数据COPY是有速度优势的。
楼上几位说不行的,先到编译器上试试。

楼主:
呵呵,比较了一下,拷贝144个整形变量,3楼的代码需要700多个指令周期,用for循环需要1200多个,二用memcpy却很奇怪,在stm32上也是1200多个,而在lpc1754上却只有400多个指令周期,优化了很多。

楼主:
arm汇编指令是支持数据的快速拷贝的,在nxp的单片机中库函数很好的实现了,而在stm32上却没有进行优化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E:
3L代码好像是用一次多字节复制来减少循环(判断)次数

楼主:
LDMIA R0!,{R3-R9}   用这种方法就会更快。

楼主:
刚试过了,nxp的arm7也是编译成这条指令的,速度快了很多,不知道是stm32不支持这条指令,还是mdk对stm32有意见呢。

网友F:
呵呵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
不过 现在的处理器很多都有块拷贝的硬件级实现

网友G:
三楼的拷贝算法,很好,

网友H:
三楼的除以8,和对8求余应该也是可以换成9,10等等其它数吧?为什么偏偏选8,是不是有什么理论依据?

网友I:
回复 网友H:
用8的编译器多会优化为>>3,&0x07,不会真的有除法;

3楼的思想很好,

网友J:
是的,3楼的算法是为了如减少循环判断次数,属于空间换时间的灵活用法

选8 是因为8是2的整数次方,二进制下求余只要用 与运算 即可,便于CPU计算。
也可以选16、32、64、128...等2的n次方

网友J:
虽然设置循环条件多花了点时间,但明显减少了内循环判断次数,数据量越大优化效果越明显

当然,还是没有DMA快,更不可能比 零内存拷贝 更快

网友K:
IAR FOR STM8S编译表示木鸭梨。
IAR FOR ARM编译表示木鸭梨。
VC6.0编译表示木鸭梨。
LINUX下GCC编译表示木鸭梨(size_t n;提到函数最前面)。
说明千里马不多,伯乐也不多。

网友L:
LINUX下GCC编译表示木鸭梨(size_t n;提到函数最前面)。
说明千里马不多,伯乐也不多。 ...
引用 网友K:

用C99,函数定义变量不用放在最前面。

楼主:
昨天用iar实验了一下,memcpy这个函数在编译的时候效率上来了,也是400多个指令周期,说明MDK对STM32有非常深的意见,不给它优化,呵呵。

网友M:
虽然设置循环条件多花了点时间,但明显减少了内循环判断次数,数据量越大优化效果越明显

当然,还是没有DMA快,更不可能比 零内存拷贝 更快
引用 网友J:

其实STM32F10x 中的DMA 内存拷贝并不快,它不是阵发连续的。但是STM32F20x 可以连续传送(burst support)。

网友N:
算是看懂三楼的算法了

网友D:
IAR FOR STM8S编译表示木鸭梨。
IAR FOR ARM编译表示木鸭梨。
VC6.0编译表示木鸭梨。
LINUX下GCC编译表示木鸭梨(size_t n;提到函数最前面)。
说明千里马不多,伯乐也不多。
引用 网友K:

只能说明搞嵌入式的真正系统学习过算法和数据结构的不多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45048-1-1.html
也就是这个贴子里面刘前辈在11楼说的
编程工作的人,应该自有优越感,美国只有1%不到的人从事编程高级工作。中国恐怕0.01%(万分之一)都不到。——所以,像我这样从事单片机控制已经达到顶尖级工作的人,根本入不了万分之一的编程层次的门。
     我要是会C++ ,早就不在这玩单片机了。—— 一点优越感,美感都没有。
引用 网友O:

实际上搞嵌入式需要的algorithm能力不亚于单纯搞软件开发的.
很多优化也是在嵌入式这种苛刻的条件下才有用武之地

网友C:
STM32内部的数据总线是32位的,但3楼的程序却进行8位的数据传输,没有充分地利用32位的优势,如果能够改进一下才能说是真正高效。

楼主:
三楼的代码已经改了,香主,stm32的dma传输是连续的吗,楼上这么说(其实STM32F10x 中的DMA 内存拷贝并不快,它不是阵发连续的。)对不对呢,另外,dma传输0.3k的数据,在0.1ms内完成,72m的频率。在0.1ms内没有cpu访问该内存。

网友M:
三楼的代码已经改了,香主,stm32的dma传输是连续的吗,楼上这么说(其实STM32F10x 中的DMA 内存拷贝并不快,它不是阵发连续的。)对不对呢,另外,dma传输0.3k的数据,在0.1ms内完成,72m的频率。在0.1ms内没有cpu ...
引用 楼主:

100us 发 300Byte, 如果DMA使用32位宽度的话,1.3us 一次内存访问,这不应该是burst DMA的风格。

网友C:
三楼的代码已经改了,香主,stm32的dma传输是连续的吗,楼上这么说(其实STM32F10x 中的DMA 内存拷贝并不快,它不是阵发连续的。)对不对呢,另外,dma传输0.3k的数据,在0.1ms内完成,72m的频率。在0.1ms内没有cpu ...
引用 楼主:

因为只有一条访问RAM的总线,因此DMA对内存的访问是与CPU交替进行的,而且DMA访问还要通过总线仲裁回避与其它总线主设备的冲突,这样看起来使用DMA做数据块拷贝确实不比优化过的程序快。

如果需要在STM32F10x中的DMA进行阵发连续,即排除CPU的干扰,可以使用WFI或WFE让CPU暂停运行,这样DMA传输应比与CPU交替的方式快很多,但是否能比优化过的程序还快,就要详细分析指令序列的执行周期了。

网友P:
关于duff's device(达夫设备)的话题,2005年时在本论坛(当时还是老论坛)的AVR板块讨论过,非常热,可惜21ic老论坛的资料已经找不到了,下面的链接是某网站抄录的整个帖子及全部跟帖: http://www.dzsc.com/dzbbs/20061211/200765193418406523.html
里面有详细的分析。
注:其中的zsmbj是当时AVR板块的斑竹。

楼主:
唉,不知道怎么嵌入汇编,只好用最悲惨的办法,一个一个复制,累死我了。
这样还是用了600多个指令周期。

网友J:
哈哈,对于LZ的问题,要最快的话直接写72个
* to ++ = * from ++ ;

:lol

楼主:
没人知道嵌入汇编怎么搞嘛,嵌入了汇编就300多个指令周期搞定了,唉。用iar是可以的,但mdk这个编译器自己实现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