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lm324和hb100电路

楼主(2011-07-14):
此电路中c6,c7,和r6,r7的作用是什么,c6,c7可以用其他电容代替么?还有 谁用过hb100这个传感器,封装该怎样画呢?我直接用的三极管的封装接上引针,然后引出来接传感器行么?最后lm324必须要上电么?我看有的电路图lm324没有接电源啊

网友A:
C6,C7是构成低通滤波器,可以根据需要改变电容的数值

网友:
最后lm324必须要上电么?我看有的电路图lm324没有接电源啊

什么结果??

网友B:
1# yqyq31601099 这个电路有问题吧?电路的原理可能是把传感器的信号放大给单片机? LM324接法有误,还有LM324肯定要有工作电源的!

网友C:
LM324用做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