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一个同步降压IC电路

楼主(2011-07-14):
请教各位大侠,这是那个型号的IC

楼主:
的确有点头痛.现工作太忙了,所以到这里是少了点,
有个SY31..系列的,但只能找到升压的,SY81...的又找不到PDF.

网友A:
這種IC大把的。

网友B:
降压DC-DC品牌太多了,给楼主推荐个:

楼主:
这种IC是多,但对不上PCB啊,点算

网友C:
改封转,重新打板!

网友D:
LS你要知道那是抄板啊……怎么改PCB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