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推荐一款汽车级的容量为4G或8G nand flash芯片

楼主(2011-07-14):
工作温度在-40到125度
三星的是商业和工业级的
谢谢!

网友A:
楼主是做车载娱乐系统的吧,只要不是主机厂指定,一般也没必要追求-40到125。我们用Scandisk比较多,LZ可以去看看

楼主:
谢谢恢复!
不是在汽车上用的。
工作环境很恶劣!
汽车级芯片准相当于军品级。
做仪表用来保存数据!

网友B:
这个有  你指的4/8GB  是单通道的容量还是总容量?

4GBit   K9WBG08U1A-PIB0
8Gbit  K9HCG08U5M-PIB0
4G    k9F4G08U0B-PIB0
8G   k9K8G08U0B-PIB0

LZ需要可以联系我,部分现货。部分货期4~6周

网友C:
sandisk MLC 结构的不如SLC结构稳定,如果用在汽车电子这种关系到人身安全的行业
建议还是使用SLC的吧,sandisk 出厂的都是做-10 to 85 摄氏度高低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