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CPU控制三极管, 直接基极, 不连电阻行不?

楼主(2011-07-14):
问个技术问题 CPU控制 三极管,    直接连  基极,  不连 电阻 行不?

三极管 当 开关 用

网友A:
那先说说你为啥不接?

网友B:
是啊,为啥不接呢?还是要接上的

网友C:
有的可以,,,有的不可以.

网友D:
你想想 电阻在这个电路中起了什么作用

网友E:
如果IO的驱动能力足够强即IO为强上拉型(高电平驱动)或强下拉(低电平驱动)就必须加限流电阻,弱上拉型可以不用,因为驱动能力很有限,弱上拉为等效数十千欧的电阻。

网友F:
加个电阻保险,一个电阻几锂,为了个电阻坏了CPU可以不值

网友G:
看IO口的驱动能力。

网友A:
不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问题,你始终都学不会。

楼主:
唉. 限流 作用.

不加的话, 开关 逻辑 是正确的.  就是 电流 太大.    尤其是 输出能力强 的 .

网友A:
唉. 限流 作用.

不加的话, 开关 逻辑 是正确的.  就是 电流 太大.    尤其是 输出能力强 的 .
引用 楼主:

还要看你是用的放大形式还是射随器形式,射随器形式就不用加。你还是不拿具体问题分析啊。

楼主:
还要看你是用的放大形式还是射随器形式,射随器形式就不用加。你还是不拿具体问题分析啊。
引用 网友A:

感谢你的热情, 不过 请看清 问题.  早就说了 当 开关 用

网友A:
感谢你的热情, 不过 请看清 问题.  早就说了 当 开关 用
引用 楼主:

楼主啊,三极管当开关用,既可以接射随形式,也可以接成C极放大的模式呀,麻烦你自己把图画出来就明白了。

网友C:
不用争辩了,,,,你在51类单片机IO上可以接个1K上拉电阻,,直接到NPN管基极(9014类),,可以作开关用.注意开关的电流电压不能太大把NPN管烧了殃及单片机.

网友H:
何工的言论极为正确。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,但是如果接10K的话就弱了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