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 如何理解电感放电电路中的电阻越大放电越快

楼主(2011-07-14):
虽然通过数学推导可知R越大, 时间常数越小, 但习惯上还是较难理解 (不象电容放电那么容易理解)

网友A:
RC电路的时间常数:τ=RC
   充电时,uc=U×[1-e^(-t/τ)]  U是电源电压
   放电时,uc=Uo×e^(-t/τ)    Uo是放电前电容上电压
  RL电路的时间常数:τ=L/R
   LC电路接直流,i=Io[1-e^(-t/τ)]  Io是最终稳定电流
   LC电路的短路,i=Io×e^(-t/τ)]   Io是短路前L中电流
刚查的,呵呵。

网友B:
你推导一下,我看看,我推导的对不对

楼主:
用一阶齐次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推导或三要素法推导

网友C:
有人做实验,电感用超导体,撤掉电压后,电流持续一年,都没有测试出来减少。

网友D:
可以简单的理解为R越大,在切换开关前电感流过的电流越小,电感储存的磁场能越小,放电就快。
实际上,R增大,在切换开关之后,电阻消耗磁场能的功率也会相应减小,只是R增大对减小电感存储的磁场能的贡献更大。

网友C:
我这样理解:
事实:电感是储能元件,在电感一定的场合,存储能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。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。

前提:不同电阻时,开关切换前电流是一样的,这样才好比较,因此,电阻大大初始电压也高。另外,开关的切换必须假定是理想的,或者是先接触后断开的那种,因此切换瞬间电感中的电流是不变的。

理解:由于流过电阻中的初始电流就是切换前的电流,因此电阻越大则电阻上的压降就越大,这样功率就越大。又由于电感中存储的能量是一定的,功率越大则消耗的越快,因此电阻中的电流衰减的越快,电阻上的电压也下降越快。

网友D:
LS:
楼主的图中那个电源是电压源,所以“电阻越大则电阻上的压降就越大”是不成立的。
开关切换前,电感存储的磁场能是W = (I0^2*L)/2,  切换后,电阻消耗磁场能的功率是P=I(t)^2 * R.
虽然磁场能和消耗功率都和电流平方成正比,但功率还要乘以R,所以增大R对减小功率的贡献小一些。

网友E:
楼上最后一句应该改成“所以增大R对减小功率的贡献大一些”。

网友C:
LS:
那样的话,电阻不同,刚切换时电流就不一样了。
不过也不要紧,按照电压相同的初始条件重新做一个比较曲线:

放电的曲线形状是类似的,理解的话,可以类比RC电路的时间常数是R×C,而RL电路的时间常数是L/R。R越大则时间常数越小。

网友D:
LS:
那请问我6楼的理解哪里有误?
maychang老师:
貌似确实是“小一些”,如果是大一些,那应该是增大R,放电时间变长。

网友C:
是我误解了,已经修改。

网友F:
其实你想在推导的基础上把电路直观化,用物理意义来说明就是:
电容放电,电压不能突变,微观上短时间内相当于恒压源,放电速度=u2/R,R越小,放电速度越快。
电感放电,电流不能突变,微观上短时间内相当于恒流源,放电速度=I2R,  R越大,放电速度越快。
放电都是能量转换过程呀,是功率的概念,功率越大,放电当然就越快啦。
这样理解就就很直观了吧。  我以前也是只是推导不会直观化,后来拿一些实际电路仔细一分析,还就那么回事,电路都是直观了。那些电路设计出来,很多都是条件反射的结果,很少会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先来个高数推导啊。    这是我的想法,不知各位在想新电路的时候是不是这样。

楼主:
谢谢指点

7楼说的有点启发

再发一个图, 在相同的电阻储存能量的基础上, 比较不同电阻的放电时间

网友G:
电阻越大,电感储存的磁场被电阻消耗的也就越快,把电阻换成超导,磁场会维持很长的时间的。
8X年代的时候最科技的新闻就是超导。

网友H:
很好理解 看公式 是很难理解的.所以要理解 就把公式放一边
电感上面的能量 要消耗 需要有吃能量的东西
如果电阻为0 那能能量(电感上面存储的是磁能)就无处释放了
电阻越大消耗的能量就越多.
开始我也觉得不是电阻越小 放得越快吗? 一想就想到短路 以为电就放完了... 思维惯性的问题

网友I:
很简单啊,电容相当于一个电压源,电感相当于一个电流源,电流不变,电阻越大,放出的能量越大啊

楼主:
电容存储的是势能, 电感存储的是动能~

网友J:
晕死,不用整得这么复杂,电感储能就和弹簧一样,你压给弹簧的力越大,放手越快,弹回的力就越大越快,而且和电感一样,反弹回来的力和你给的力方向相反。

楼主(2011-09-07):
果然有这种相同观点的

网友K:
放电时间长短全都是因为能量泄放的快慢。
电感储蓄的能量对应的是电流,电阻消耗的能量是 Ix IxR,R越大功率越大。
电容储蓄的能量对应的是电压,电阻消耗的能量是 UxU/R,R越小功率越大。

网友L(2011-11-09):
很简单啊,电容相当于一个电压源,电感相当于一个电流源,电流不变,电阻越大,放出的能量越大啊
引用 网友I:
精辟:lol

网友M:
电流恒定,电阻越大,消耗的功率越大。所以能量会很快消耗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