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科电子推出超低型DDR3双列直插式內存模组插槽

楼主(2011-07-14):
科电子(TE)按照JEDEC工业标准推出了新型超低型VLP (very low-profile)第三代双倍数据速率(DDR3)双列直插式內存模组(DIMM)插槽。

网友A:
有大体的尺寸吗

楼主:
该产品最高卡扣高度为16毫米,进而减小了插槽的总高度,加上双列直插式內存模组(DIMM),使得其外壳更小

网友B:
电路板更紧凑

楼主:
嗯,解决了伺服器、通信和笔记本平台之间的互连要求。

网友C:
该产品可应用于消费类/移动设备等一系列工业和自动化领域的高端伺服器和通信设备中。

网友D:
都有什么颜色呢

网友E:
该产品提供三种镀金版本、两种卡扣选择(黑或白),可进行表面装配。

网友C:
楼上正解